450又一个新毛病

楼主(2008-08-19):
打舵的时候 打一点没什么反映 再打点就过了 是为什么?

网友A:
遥控问题 舵机问题 都有可能

网友B:
什么遥控?什么舵机?
我想象是舵机扫齿卡在里面了!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交换舵机通道检查,就可以看出是控的问题还是舵机的问题了。

网友E:
舵机问题

网友F:
遥控换向器脏了吧

楼主:
控是FF9 舵机辉盛的

楼主:
要是没调好 应该调哪呢

网友G:
检查舵机吧!可能是舵机问题!慢慢查,切断马达电源,手轻微施加给舵机一点力,打舵看看舵机的反映!如果没问题检查你EXP是否设定错误!

网友H:
换数字舵机或者65MG,你能感觉精度的差别。辉胜的齿轮模数少了些,精度肯定不够精确,金属数码舵机更好了。

网友I:
也许是你设置没弄好~~~

网友J:
也有可能是悬翼头,看看是不是有球头扣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