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带铣或铣带车的请进

楼主(2008-08-19):
想请教一下是大概同价位的车和铣那个身板儿更硬朗? 或者说车带铣好点呢? 还是铣带车好点.
关键看身板儿, 至于行程和操作方便程度, 那肯定是两个都买最好了, 无奈实在是穷只能将就点儿, 家里地方又小啊.
望各位XD帮忙推荐推荐.谢谢大家先.

网友A:
1样1个,不然,附带的那个肯定是鸡肋,最后是留之无用,弃之可惜。

网友B:
是的,不过模型玩玩的话,车贷西好

楼主:
原帖由
xwdwy
于 2008-8-20 12:05 发表
是的,不过模型玩玩的话,车贷西好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车床的身板儿以及主轴要比同级别的铣床更结实, 刚性比铣床更好呢?

网友C:
车带铣
少占地,使用麻烦.

网友D:
#5正解!我只有两平米安置车、铣,但也拒买一体J。

楼主:
不知道一般是车床的主轴粗些还是铣床的粗些.
再问问车床的床身导轨以及托板的刚性如何, 还是铣床的托板+床身刚性更高.

网友E:
车带铣不好用,千万别买车带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