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起飞

楼主(2008-08-19):
起飞前飞机会向左倾,于是往右打舵,刚好平衡,再加油,离地,发现迅速往右飞去,只能收油。几经尝试无果。望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油门要加的快点,这样飞机会一下起来,然后在收油。这样飞机就会一跳一跳即青蛙跳。等你习惯后就可以加大油门把飞机再拉高一点。关键是胆大心细。

网友:
手投起飞是这样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42591&extra=page%3D2

网友A:
LS的,看描述,LZ问的应该是直升机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飞前飞机会向左倾,于是往右打舵,刚好平衡,再加油,离地,发现迅速往右飞去,只能收油。几经尝试无果。望大家帮帮忙,谢谢!

多联系几次你就会了,不用烦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飞前飞机会向左倾,于是往右打舵,刚好平衡,再加油,离地,发现迅速往右飞去,只能收油。几经尝试无果。望大家帮帮忙,谢谢!

多练习几次就好了,小问题不用烦恼。

网友:
起飞利落点就行

网友:
小机子起飞前有很强的地面效应,如果能够很好悬停的话,起飞快点,飞到一米以上就没事了,
重点,悬停一定要过关,如果技术不行的话,决不能这样做

网友:
在模拟器里把悬停练习过关,再上真机

网友:
慢慢来。多几个回合你自然成功。不过最好别一下加大油起飞得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的,看描述,LZ问的应该是直升机问题吧。

正常:单旋翼都是这样;起飞打右翼,拉起的过程中副翼回中,多练练就可以每次都笔直的起来了

网友B:
..跳时候别太大油..大了不是UFO就是扫齿..跳太高了下来容易腿骨折- -
模拟器手感不一样,比现实的稳多了.实际很难作到3~5厘米悬停的..模拟器轻松..实际要飞就要过一米..否则左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跳时候别太大油..大了不是UFO就是扫齿..跳太高了下来容易腿骨折- -
模拟器手感不一样,比现实的稳多了.实际很难作到3~5厘米悬停的..模拟器轻松..实际要飞就要过一米..否则左飘.

多练就可以了:我现在就可以将飞机降落在外场箱子上------箱子宽度略微不滑撬的长一点点---下面的图可不是我自己拿上去的

网友(2008-10-12):
飞跃外场箱啊?

网友:
多练,开始别飞高,不然不知道怎么让他降落的

网友:
还是多搞一下模拟器吧。

网友:
用手托着就行了,反正也摔不坏

网友:
还是练模拟吧,潜水那么久了,前天出去飞,结果炸的乱七八糟,后悔没练模拟!!!!

网友:
油门杆到达中间位置时,再把副翼杆往右扳一点,接着慢慢推油门,当旋翼螺距大于零时,飞机就会起飞,慢慢感觉。

网友:
我起飞就是左倾

看来我要按照楼上说的试验下了,离地时向右多带杆,果断离地。

不过我那个004震动怎么那么大呀。。。。。。。

网友:
震动大可能是左右旋翼不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C:
确实不在一个平面上,我用手掰大浆调整了半天,很难调整到一个平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不在一个平面上,我用手掰大浆调整了半天,很难调整到一个平面上

可能是桨叶变形了,得换新的

网友:
震动大只说明一个问,飞机被你搞坏了
是你没有调好吧
起飞,飞机重心要调好,要起来的时候打点右舵,起来了马上回中,飞机就直直的起来了,记要放右杆哦,要不飞机不是起来而是向右倒地了

网友:
又见爽飞飞。。。。。。
昨晚漆黑不见五指,我技痒难耐,自制了训练架,下楼练习起飞去了。
按照大家的指点,起飞带右杆,结果是。。

1-----飞机抵抗住了左倾,顺利离地,但是迅速出现了俯仰的摇摆,来不及纠正,飞机在半米高度进入左后旋,同时由于已经结束了带右杆,导致同时出现了左倾,于是004用比我那个三通的双马快多了的速度,向前---左--后方向划出3米,扎进了灌木丛。

2-----损失  十字盘和稳定翼座两侧的那个两端带扣的小拉杆,后来只找到了一个,我不得不自己DIY了另一个装上。
           自制训练架的架高结构和过大的弹性,导致飞机离地前的抖动被训练架放大,结果巨大的抖动把起落架从机身里拔出来了(才发现起落架的插口原来就是插进去而已,手用力就能拔出来啊)

结论--------------------疫死开004买回来快一周了,还是不能顺利起飞,之前的双桨好容易调的差不多了,右出这个新状况,我怀疑是我的稳定翼配平的问题。。。。。。

网友:
加油门的时候最好一下子就到位,千万不能一点一点的加!

网友:
讲的好啊,早看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