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部左右摆

楼主(2008-08-19):
尾部还是顺畅的,而且用的是401陀螺仪感度也不高,以前一直没有这种情况,今天在飞到一半的时候出现了左右摇摆的现象.螺距也是正常的,不知道还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高手解答.

网友:
那是尾鸵问题吧.

网友A:
是不是尾桨夹固定中联的的罗丝跑出来了啊?我也试过..本来好好的,但是一下子就左右摆...停下来查看才知道..要仔细点..

网友:
看尾退部分,又没有发涩。如果很顺畅的话,那就是其他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尾桨夹固定中联的的罗丝跑出来了啊?我也试过..本来好好的,但是一下子就左右摆...停下来查看才知道..要仔细点..

试过了,此楼正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