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飞机老向右斜?

楼主(2008-08-19):
斜盘是平的..悬停得很稳定.但是老向右斜.飞得高些,就越明显..老要打左舵修正..!
把左右两个
舵机
也换新的了,还是没办法搞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斜盘是平的?要是很轻微的右倾你能看得出来吗? 调下微调试试看吧。

楼主:
调过啦..没用滴?

网友B:
你看看別人的jj, 都是一樣的.

网友C:
看起来平,不一定飞时平,微调一下吧

网友D:
看看舵机的摇臂跟球头扣之间会不会卡死,如果卡死,要立马改进

网友E:
舵机的一致性不好也会出现这个现象

楼主:
嗯..可能要微调一下了..多谢各位.如果还不行,我再问了哈.多谢多谢.

网友F:
“悬停时好的”——是不是悬在很低的高度(小于1米)?若是,说明没有斜盘调平,而是右倾着。低空悬停时这个右倾正好与地面效应相抵消,可一旦飞高了,地面效应减小,越高越小,就出现了越高越右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