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射机天线及控制距离的问题。希望高手赐教

楼主(2008-08-19):
新手入摸后,第一件事情是买发射机。
可是我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买了中文版的天地飞9通。。。
由于本人的邋遢,天线不幸夭折。无奈。用其它天线取其中两节修补。凑合可用。。
上个周末发现了可怕的问题。就在F3A离我不到100米的距离内。发射如何打舵。推油门/。。飞机都保持 约25%油门滑行落到民房区(应该是失控保护)。。
这两日,对发射机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到底是发射机问题?天线问题?是干扰问题。就不知道了。反正飞机以后飞50米外我都会害怕了。F3A,50米内,怎么飞呀。
还有天地飞9通高频头发热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哈哈。说正事,看到论坛里什么都有DIY的。为什么没有升级发射机的天线呢??
虽然小弟有心想升级一个外挂的便携的超级天线。可是相关知识却没有。。那位大师可以不吝赐教。或者给一些资料给小弟学习一下///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热情讨论。。

网友A:
72M的软天线,制作难度很大所以卖的贵。更没有人DIY
72M的波长是4.163784米
1/4波长是1.040946米
线圈绕制很困难。
我的个人见解,欢迎高手们指教~

网友B:
要明确的是,如果是金属拉杆天线,用其它天线取其中两节修补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结论:只可能是TDF发射或接收器本身有问题。
如果是软天线,这不是简单的一个天线长短的问题了。绕制的天线本身是一个电感线圈,与大地之间的空气产生的电容以及电路板中的电感电容构成LC回路,这个回路必需谐振与发射频率上才会有最大的发射功率和最小的总电流。
结论是:业余条件下,没有专业的测试设备自制软天线不现实。

网友C:
LZ的第二个问题,高频头发热很正常

网友D:
天线与发射管是阻抗匹配的,不可随意加长和剪短,否则对发射管不利哦!还有看看你的天线修补后是不是接触良好。高频头热要看多热了,手感微热是正常的,可是有烫手的感觉的话就有问题了,1、天线匹配不好2、电路存在自激3、电子元件质量。。。。还有软天线是要计算长度的,好麻烦的。

楼主:
可是我不做软天线。我想搞个外设天线。用馈线将发射机信号连接到馈线.....

网友A:
那你可以一组72M的八木
哈哈,不过有方向性,。小心……
哈哈哈哈哈~~~

楼主:
72M的八木 ???? 如何搞???请详细赐教/////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汗~ 当真了?~我可没搞过72M的,只弄过400M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八木天线是定向接受用的,玩模型需要的是全向天线。

楼主:
大家提议一下改如何搞呀..../
我找了百度,别说72兆全向天线了。连72兆天线都找不到相关信息的..如果有相关信息的,请发一下,以供参考,造福群友呀.

网友A:
回复 网友G:
72M因为波长太长了,真的不好弄~~
有卖现成的,我就在用,福特吧或者JR的软天线。很不错~

网友H:
实际上天线没有1\4波长那么长,是靠电路底部加感完成了,就算你天线断了两节,也不只100米这么远,比原来少一到两节距离也变化不了多少,辐射场强也差不多,但不能太少那就差多了,只要天线长度差不多就行了,实际上在厂家生产时也不是台台机就测的这样测太花时间那还有钱赚呀,元件都 有差异,在匹配的长度每台机都 有小差别,大慨那么长就行了,距离也不会近,说不定好还,呵 呵

网友F:
在现有模型发射机的拉杆天线中 一般都是底部加感,提高天线效率,还有中部加感和顶部加感.在三种天线加感中,顶部加感效果最高,底部加感效果最低.但是底部加感是最好调整的,因此遥控设备多采用底部加感.要想了解天线,你可以看一些关于天线制作的书.

网友I:
接收机软天线是否拉出,软天线应暴露在机身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