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后的德国灰虎式坦克(10-1更新)

楼主(2008-08-19):
改造后的德国灰1:16小号手虎式坦克
改造成了比例遥控,加了声光混控。

小号手德国灰虎式坦克的涂装,有旧化的感觉,大家一起欣赏欣赏。白平衡的问题,灰色有些亮,实际颜色要暗。

看,车前面的锈迹

上个视频,看看减震的效果,比例改造后的速度可以控制得非常细腻,可以非常慢也可以很快。

081001新增一个视频,坦克一共14音效

网友A:
非常漂亮。个人感觉还是慢速更象真的虎式。毕竟老虎的最大速度好象只有56公里每小时吧。另外问下楼主,你有没有试过号手和恒龙同一型号坦克有什么零件可以通用的吗?比如履带,负重轮什么的。

网友B:
德国灰的旧化真是不错,流口水。(怎么别人的总比自个儿的好?呵呵)

虎慢慢的行走就很过瘾了!

你的天线位置咋跟我的不一样呢?

希望有进一步的改造,我就可以跟着学了。

网友:
小号手的细节和涂装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国灰的旧化真是不错,流口水。(怎么别人的总比自个儿的好?呵呵)

虎慢慢的行走就很过瘾了!

你的天线位置咋跟我的不一样呢?

希望有进一步的改造,我就可以跟着学了。

天线的位置我改了一下,呵呵,很简单,重新打个天线孔就行了,再多配两个螺母。

网友:
炮管伸缩位置间隙比较大~

网友C:
原来虎兄又改了一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虎兄又改了一辆啊!

嗯,帮别人改了一个迷彩的,后来自己收了一个德国灰。

网友D:
兄弟动作很快啊,号手的灰虎是在那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漂亮。个人感觉还是慢速更象真的虎式。毕竟老虎的最大速度好象只有56公里每小时吧。另外问下楼主,你有没有试过号手和恒龙同一型号坦克有什么零件可以通用的吗?比如履带,负重轮什么的。

虎的理论最大速度只有38km/h,实际的公路速度在30km/h左右,越野更慢了,由于悬挂总行程太小,只有17cm,远远小于黑豹的50多cm的行程,一般只有十几km/h的时速。所以你说的不错,慢速更象真的虎。56km/h的时速应该是战后主战坦克的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动作很快啊,号手的灰虎是在那买的?

北京的一个实体店买的,价格贵,520。

网友E:
我在广州买,35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广州买,350。

又被刺激了,原来有人说380的时候就被刺激过一次,现在。。。。

网友:
520-350=170!我要骂街!

网友F(2008-09-27):
现在最编译的恒龙虎298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最编译的恒龙虎298

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比较一下准确度,工艺。只差50,看你选那个划算!

楼主:
10月1日增加一视频,白天的军事行动,以前一直是晚上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