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今天把小塞给飞丢了

楼主(2008-08-20):
今天下午去飞小塞,刚飞两个起落,第三次飞到半空,突然失控,眼睁睁看着飞机飞到对面山脚下,马上驱车赶到那里。
无奈,那里杂草丛生,找了半天也不见影子。
唉!损失惨重———塞斯纳+XXD2212无刷+XXD30A电调+3S1500MA锂电+红鹰RD620二次变频接收+3个辉胜9g
舵机
(直接经济损失达600大洋)
出事原因可能是
电池
T头接触不良造成。
郁闷啊~~:(

楼主:
飞前遗照
山脚荆棘密布

网友A:
慰问一下!

网友B:
T插用的时间一长 表面就有一层氧化物 发现接触不良时用小刀刮一下啊 要不危险

网友C:
在哪飞的我找去

网友D:
飞机电池插松了就是没有电了.小赛滑翔不会滑那么远的.没有动力很快掉下来

网友E:
深表同情,问候一下~~~~~~~~

网友F:
慰问一下 顺便问下LZ你JJ掉落的位置在哪 晚上我偷偷去捡 哈哈

网友G:
继续找啊 不要放弃

网友H:
恭喜楼主又有新飞机了。

网友I:
同情一个...我上次也是和你一样,不过还好...找回了..

网友J:
用金属探测器找

网友K:
用金属探测器找
哈哈,太扯了

网友L:
草太高了~希望渺茫啊

网友M:
你的控没有失控保护的吗?如也不能怪谁的。

网友N:
原帖由
superzhengyi
于 2008-8-20 10:00 发表
装一个警报器!
断电了报警器也没用了,除非另外有安装接受器电池。
看看下面这个帖,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5437&highlight=%2B%C4%CF%D4%B0%C1%D4%D3%A5

网友O:
建议LZ在飞机上也装一个黑匣子,下次坠毁有坐标显示,不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P:
把草烧了就露出来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