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700+辉胜9克的问题!

楼主(2008-08-20):
GL450,GM700+辉胜9克,控是天6C,GM700上的延迟调到40到50之间,控上感度调节已经调到了最高,正常飞行没有太大问题,偶尔有飘移,但当突然加油爬升的时候尾巴会向左(对尾)甩一下,论坛上查到说提高感度,但我感度已经是最高了,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延迟调到75%左右试试!

网友B:
调整延时!

网友C:
。。。。。。。。。。降低延迟,提高尾桨转速

楼主:
到底应该降低延迟还是提高延迟?另外提高尾浆转速是不是靠降低螺距来实现?

网友D:
所有450飞机都会有这个现象,在普通模式下更加明显,切换到飞行模式下相对好些而已。

楼主:
以前的螺距偏大,所以导致转速不够,今天仔细的调整了螺距,将螺距离调小了,问题基本解决了,急加油虽然还会摆一下,但幅度非常小了。明天继续调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