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futaba 6ex电直版和油直版的区别??

楼主(2008-08-20):
请问各位futaba 6ex电直版和油直版的区别??

网友A:
控没有区别.油直版标配只是多了电直版4个标准鸵机

楼主:
用电直版的飞油直可以么??

网友B:
本身就不存在这两个版本,都是商家编出来的词
一般原配置(标准配置)叫油版
拿遥控器配微型接收机,其他的拆着卖了,就叫电动版了

网友:
油直的多个遥控器 上的电池跟充电器 的还

网友C:
接收应该不一样吧,电动的应该是146IP,油的应该是136H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