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的安装

楼主(2008-08-20):
请问前辈:陀螺仪在安装时除了用配送的双面胶粘外,还可不可以加锁胶条锁稳?这会增加它的震动(与机体共震)吗?

网友A:
不用胶条。。。用扎带稍微紧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反正我是用热熔胶粘的。。。。。。。。。。。

网友:
我就用双面胶,其他固定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胶条。。。用扎带稍微紧一下就可以了

LZ说的锁胶条就是扎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