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猎鹰等飞电JJ比较多的前辈,电池买11.1还是7.4V。。

楼主(2008-08-20):
小弟飞,翼展1米以内的机型。
最近打算采购几块
电池
,不知道11.1V和7.4V哪个更适合。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7.4V的

网友C:
关键要知道什么机型,比如3A、3D要买11.1V的,飘飘机、好小子,7.4V就可以了。不过这么多电池里11.1V的用途最广,最普遍,用的最多的几个型号是1300、1800、2200毫安的。

网友D:
还是买1300MA11.1伏3S的最合适

网友E:
靠~都大将了

网友F:
不能随便的说,用多少S的。
首先,要确定,你要飞什么飞机,需要什么样的拉力和速度;第二,你用什么样的桨和多少KV的电机;第三,需要什么样的电流?配不配减速?

网友G:
目前以我自己的需要来讲,我会选择买多点11.1V 2200mAH的电池,不过还是主要看你是飞什么飞机。

网友H:
建议大小飞机都买3S,宁愿在容量、电机KV值等因素考虑变化来适应重量和电流等问题,而且3S是比较对于以后飞飞机的适应性也很好,单一组可以飞小飞机,两组(2200mah左右)串起来可以飞40级左右的飞机,对于一般模友来说电池的寿命一般大于飞机,加上如果大小飞机都喜爱的话,推荐买3S,别选什么3S,4S,5S。

网友: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自己也仔细考虑了,也觉得买11.1V,适应面广....

网友I:
如果让我选择的话, 我还是觉得7.4V的比较好, 虽然7.4V的确是比较费电,但是少一节电池也就意味着电池故障的几率越小,而且3S电池通常比2S电池更重,比2S电池更贵

网友J:
我的电池没有一块是2S的,全部都是3S 电池。

网友K:
3s-820-1300-2200

网友:
嘿嘿挑电池去了,3S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