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今天淘到一行星减速,想给大家分享下!

楼主(2008-08-20):
今天高兴,淘到一套行星减速器的内部齿轮,给大家一起分享下.外齿圈外径78MM,有2个,一个59齿,一个63齿,中间齿21齿,行星齿20齿,轴是12MM的,如果固定63齿的齿圈,用中心轴输入,用59齿的齿圈输出,减速比可以达到60.但是我不会发图.......

楼主:
算了,我不发了,不然说我灌水,哪个好心大哥发个邮箱,我把图片发过来帮我上传下!

网友A:
我帮你发吧ziyoudj@eyou.com

楼主:
我已经发过来了,谢谢帮我发下!

网友A:
没收到啊

楼主:
我用163邮箱发的啊,你再确认下

网友B:
呵呵,发我邮箱吧,我帮你上传。
xuejb9611@sina.com

网友C:
如果固定63齿的齿圈,用中心轴输入,用59齿的齿圈输出,减速比可以达到60.但是我不会发图.......
这个怎么连接。。。。

楼主:
把图发出来就知道了!我发个连接试下!

楼主:
连接好象可以打开,我都发这里!

楼主:
学会了呵呵,
上面图就是全部零件,上面的齿圈是63齿,下面的齿圈是59齿.
下图是中间的行星轮;

楼主:
这个是装上去的样子,只装了一个齿圈,如果外面齿圈用59的,用行星轮输出的话,减速比大约3.8,如果外面用63的齿圈减速比是4.

楼主:
装上去的侧面。

楼主:
未装齿圈。

网友D:
还是看不到啊!!!

楼主:
装上2个齿圈。

楼主:
日 ,再也不发了,我自己电脑上可以看到,结果刷新下都不行了,郁闷

楼主:
这个再不可以就没有办法了!

楼主:
上面的图片是全部零件啊,能不能看见,说下,看不到就不弄了!

网友:
这是哪上面的行星?哪里看搞到的?

楼主:
能看到吗,是60KG的气动吊机上面的,外壳不能用,自己做一个就可以用了。

楼主:
装在一起的样子!
只装了一个齿圈,这样中间轴输入,行星轮输出,用63齿齿圈减速比是4,用59齿齿圈减速比大约3.8。

网友:
lz不知道论坛首页的右上角有个“上传图片”吗?

楼主:
直接回了我个:无法显示网页

网友:
多少钱买的?哪里买来的?

网友:
牛逼了。。。多少钱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装在一起的样子!
只装了一个齿圈,这样中间轴输入,行星轮输出,用63齿齿圈减速比是4,用59齿齿圈减速比大约3.8。

难道用相同的太阳轮和行星,可以用不同的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用相同的太阳轮和行星,可以用不同的齿圈?

这东西是从报废设备拆下来的,不要钱。
关于齿圈齿数不一样的问题我也研究了半天,现在也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原理,但我发现两个齿圈的齿型不一样,一个是渐开线,另外个小的好像是三角形的,但是为什么一个齿圈固定另外个齿圈输出可以达到60的减速比,以前书上没有学过,在网上也没有找到,估计大概是根据少齿差的原理。

楼主:
我发个图就看得清楚了
这个是63齿的齿型。

楼主:
这个是59齿的齿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东西是从报废设备拆下来的,不要钱。
关于齿圈齿数不一样的问题我也研究了半天,现在也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原理,但我发现两个齿圈的齿型不一样,一个是渐开线,另外个小的好像是三角形的,但是为什么一个齿 ...

可能是这个道理,我也不大懂。。。不过你这东西可实在是很黄很暴力

几米一套?

网友C:
这个就2个太阳轮???????不好啊

网友E:
如果太阳轮是21齿,行星轮是20齿,固定63齿的齿圈,这样中间轴输入,行星架输出,减速比是4,输入输出轴的转向相同.用59齿的具圈输出的话.减速比是59,输入输出轴转向相反.
楼主确定行星轮的齿数没胡数少一个?
那个59齿的齿圈没用,用剩下的几个零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2个太阳轮???????不好啊

它的齿轮的齿数决定了它只能用两个行星轮.如果装三个行星轮,那个59齿的就套不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这个道理,我也不大懂。。。不过你这东西可实在是很黄很暴力

几米一套?

这个是在一进口设备上弄下来的,就只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太阳轮是21齿,行星轮是20齿,固定63齿的齿圈,这样中间轴输入,行星架输出,减速比是4,输入输出轴的转向相同.用59齿的具圈输出的话.减速比是59,输入输出轴转向相反.
楼主确定行星轮的齿数没胡数少一个?
那个 ...

针对你的疑问,我再一次把所有齿轮的齿数数了一下,太阳轮是21,行星轮是20。你分析的减速比也是正确的,如果固定小齿圈的话是60的减速比。

网友:
唉!
到末了也没看见图啥样。。。。

楼主:
可以看到了啊,朋友,再第2页后面点,换了图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针对你的疑问,我再一次把所有齿轮的齿数数了一下,太阳轮是21,行星轮是20。你分析的减速比也是正确的,如果固定小齿圈的话是60的减速比。
.

因定59齿的齿圈,行星架输出的话减速比是80/21,69齿的齿圈处的减速比是(80/21)*(63/4)=60两处的转向都与太阳轮的转向一致.
可怛只有一个就没太大用了.我是想用来做行星汇流排的,所以必须要一对.
60的减速比恐怕在只有用KV值3500的直升机无刷电机做双流转向系统的动力时才用利上了.

楼主:
这东西我就打算装一个63的齿圈,通过1E34发动机输入,然后再直接输出到差速器,刚刚好。

网友:
你就给我发了个标题 里面没有内容啊 才2K

网友:
你的图 我们一张都没看到

楼主:
搞不清楚了,我这里都发送成功的,19M,我转发了次,请查收。

网友:
一张图都看不到   什么烂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