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架这样的飞机,大家给点建议.用什么材料比较好?

楼主(2008-08-20):
据说是中国的最新隐型战机.不知道真假,但比较喜欢..

网友:
有点象绝密飞行中的那个无人机

网友:
应该可以KT板做

网友:
KT或用CNC做泡沫的。

网友:
艾迪?

玻璃钢应该够了

楼主:
第一张图有鸭翼,后面的都没有!晕啊.

网友A:
只有飞机的底..看不到上面..

都不知道什么飞机..

不够可以考虑用KT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飞机的底..看不到上面..

都不知道什么飞机..

不够可以考虑用KT做..

请问,我也想做一下固定翼,但是是新手一个,前几天买了一架EPP材料的,被我摔的没用了,现在想自己做一架耐摔好飞点的,请问你说的KT是什么,哪里有的卖,可以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KT远远没EPP耐摔,LZ连EPP都摔的没用了。。。。。要不,用LDPE试试?

网友:
这些图是一台飞机吗?是的话,那一定是个变形飞机,变形金刚里的那个,但绝对不是隐形飞机,要是是隐形飞机你还拍的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不是饿拍的,是网上的...我也纳闷,不一样啊...

网友:
隐形飞机这种高度,肯定可以拍到啊,对雷达来说是隐形而已....

网友:
变形飞机重现江湖

网友:
做这个你还不如做绝密飞行中的那个无人机.....那个网上的图片应该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