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12马达直推和直拉的探讨。

楼主(2008-08-20):
我的小丘改了无刷和尾直拉以后,飞行超级爽。但是也有不爽的时候,就是尾桨在飞行过程中射桨。改CN12的朋友都知道马达和4025连接很成问题。如果是直推,肯定不会出现射桨现象。而改成直拉式,时间久了。马达和桨必然松动。

无奈,射了几次后,想着,改直推吧。只是把马达换了个方向,线交换了一下。可是问题随之而来。 小丘飞起来很不稳定。原来调好的4合一,根本无法锁尾,而且还自旋。勉强飞了2分钟,落地后,一摸尾马达,烫的没有办法摸。乖乖,什么也没动,怎么这样。凉了一会,调了下4合一,接着飞,感觉飞行中,尾马达的噪音明显很大,虽然看不出双桨,但是发现震动挺大。马达和桨都没动,怎么差别挺大呢。于是把线换了下,让马达反转改直拉,发现马达抖动消失,非常平稳,噪音也没了。把桨固定好,用直拉方式飞了一个电池循环下来,尾马达只是温热。

看来,CN12马达,本来就是应该驱动拉式的动力组。因为马达后盖是密封的,个人认为,如果是推式的,可能会导致轴和轴承,以及底座摩擦负载加大。产生强烈发热和功效损失。 直拉温度低,并不是风扇主动散热好才这样,而是这种方式就是马达的最佳工作方式。我用手头的130马达,还有一个从光驱上拆的控制托盘进出的小马达,用了一个4寸固定翼的桨,反复测试了下直推和直拉2种方式,都发现直推方式,马达震动和发热明显大过直拉方式。

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网友:
CN12原本是用在小动力飞机上,实际就是拉桨的结构.

网友:
怎么用爽就怎么用啊

网友A:
会不会是电刷 磨损后变得有点单向了 换方向 摩擦力增加呢?

网友:
试试上点胶水看,我以前是这样弄你的碰了后再点点!基本这类问题比较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电刷 磨损后变得有点单向了 换方向 摩擦力增加呢?

是新买的马达。还没用多久呢。

翻了翻帖子,发现老支青从香港买的套装,有个专门的桨固定器。但是我从TAOBAO上搜不到。 他那一套,连散热一起,要120米哦。够买2部CN12套装了。

网友:
我也为装桨的事情烦恼,cn12买来快一个月了,呵呵

不知道 热缩管+2mm桨夹 有模友试过吗?

网友:
我是在这里看到的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2031019b.htm

网友:
转一个装法

楼主:
我是找了个齿轮,然后用软磁盘上,铁的那个保护片剪了一小片,卷成圆桶,塞在齿轮里,然后再把马达轴塞进去。

网友:
我用的就是直推,感觉比直拉效果要好

楼主:
楼上转的那个用桨固定器装的,我搜半天搜不到哪有卖的。这个套装大概120块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