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新手的建议&飘飘试飞报告&飘飘经验谈★★★(真诚奉献)

楼主(2008-08-20):
今天试飞了飘飘,航线恶稳,动力勉强能飞,1500kv带5043最好2600kv的,降落很好降,滑翔性能超棒!及其适合新手飞!

给新手的建议:
刚玩还是从飘飘机啦、纸飞机之类的入门机来上手,别做什么3d,炸的那么惨还损失信心。老鸟的话要听,对你有好处。

飘飘制作经验:
机头一定要粘珍珠棉什么的缓冲材料,降落或炸机时不至于断头 。最好做起落架,既可以练习降落,起飞还稳定,手投不推荐,因为飞之前要开最大油门,出手后速度很快,可能会反映不过来。电池安装孔要在制作前切好并量好电池长宽高,嵌进去重心刚好,调试方便,不推荐挖长条形槽移动电池来调节重心,一是飞行中飞机俯仰可能造成电池飞出或位移,导致重心变化,不好飞,二是降低机头强度。各个舵机摇臂一定要上螺丝 我起飞前发现动副翼摇杆副翼不动,结果舵机摇臂掉下来了 差点完蛋,好在早发现。尾杆最好用6mm碳杆,这次飞行中降落没降好把尾杆折了,绑了几根树枝了事,新手可别,应急修复方案。升降舵舵角千万要装在上面,这次因为翼台低而装到了下面,虽然有垫着的,但是降落没降好把舵角刮掉了,注意拉杆别和桨打架。

这架飞机,失去动力可以滑翔几十米,所以在天上一般没动力了不怕,冷静,先低头积累速度,离地一米时拉平,慢慢飘吧,呵呵,总归来讲,心态最重要,胆大细心别紧张,你一定能飞好的。

打了这么多,为人民服务嘛,造福新手

网友:
说的很对啊我的几个新朋友都不肯上这机呢 说是不好看没动作 晕死

网友:
很好的飞后感受,大都老鸟们也是这么建议新手的,但也有小部分的老鸟硬是要把KT 3D机推荐给没有任何飞行经验的新手,没办法。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他们把KT3D推荐给我们的原因就是:偏宜...

网友:
我也觉得飘飘最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们把KT3D推荐给我们的原因就是:偏宜...

简直就是坑人,多少大有前途的新手,因此而放弃了固定翼,放弃模型,误人子弟,误人子弟啊!

网友:
楼主一番话坚定了我先上好小子,再上CESSNA206的决定

就是不知道这两台机能否共用电机电池,想节省点

楼主:
好小子是5寸桨,赛撕那是8寸吧,桨不同电机kv也不同,可不能乱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小子是5寸桨,赛撕那是8寸吧,桨不同电机kv也不同,可不能乱来

大哥你的飘飘机的机翼多长啊?我的是800mm,我的飘飘机在网上买的30元一套泡木那种,做工其实还算不错的,可不能真正意义上的飘,我的动力是翱翔2306 kv2600的,2s电池 动力还算能飞,地面起跑10米左右能起飞爬升,可就是不太飘,是不是机翼短了,应该要900左右的才好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