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切割电源的一点疑问(菜鸟虚心求教)

楼主(2008-08-20):
1.请问上面的电源能用来做热切割电源么
2.电源输出端应该怎么接....(这最头疼)不知道那一排插头插哪两个对...

高手们请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我用的就是长城电源,接了5伏电(CH1和CH3)用了吉它2旋.要把最大排插头的绿线和靠中间相临的黑线接在一起,
否则电源风扇不转.

网友:
还是上图给你看下

楼主:
明白了,谢谢航迷大哥...

还有个问题.输出两端是否是直接用鳄鱼夹夹在吉他弦两端就ok了?会不会造成短路现象.....汗,~非常菜的问题......谢谢!!

网友:
没错,就这样.调整两个夹子距离可以改变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长城电源,接了5伏电(CH1和CH3)用了吉它2旋.要把最大排插头的绿线和靠中间相临的黑线接在一起,
否则电源风扇不转.

好象电脑电源直接拿出来用是没有电压吧?是不是象你说的这样一接就有电压啦?

网友:
电脑电源工作也要接通开关,把绿线和黑线短路相当于闭合开关,就有输出电压啦!

网友:
哈哈电脑电源取材方便

网友:
我家的电脑电源很暴力的300W双合电源上面有开关很暴力自带开关,切ABS板都很轻易,晚上上图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