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跟PCM

楼主(2008-08-20):
2.4G除了难同频外,还其他技术上的优势吗?

网友:
搜索下2.4G的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
天线短了

网友:
速度快了
能配对了
辐射小了

网友:
据说不抖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也想升级2.4G了

网友A:
舵不抖了

网友B:
谁的PCM抖舵?我想见识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的PCM抖舵?我想见识见识……

T9的PCM会抖,亲眼所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不抖了

俺的2.4G沒抖過舵,短暫失控時舵機只會停在原位不動!

网友C:
2.4G优势:
打舵更精准了;
响应更快了;
不用换晶体了;
不会同频了;
天线也短了;
遥控距离远了;
能支持一发N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G优势:
打舵更精准了;
响应更快了;
不用换晶体了;
不会同频了;
天线也短了;
遥控距离远了;
能支持一发N收了;。。。。。。。。。

难道9Z,14Z打舵不准?
2.4G不一定比PPM快
现在有锁频的控和接收,跟本不用晶体
不是不会同频,只是80个使用者以内。
天线是短了,伴随着也有方向性了,有利有弊。相对功率小发射距离远但有方向性而且不能有阻挡物。
我想知道2.4g可以同时支持一发多收?但pcm,ppm可以同时做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4G优势:
打舵更精准了;
响应更快了;
不用换晶体了;
不会同频了;
天线也短了;
遥控距离远了;
能支持一发N收了;。。。。。。。。。

都是1024 精准看舵机

有万分之一的同频几率

功率限制在20DB以下 远不了的 而且还带信号边缘自动迟缓动作保护功能 实际上是近了

还有抖舵 呵呵  有个特殊的非正常方法可以看到~ 7000接收机给卫星接收拿掉 他只接收一半的信号就会抖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的PCM抖舵?我想见识见识……

我的JR 10DS就抖舵,抖得厉害的就像是抽筋。。。。

网友:
2.4g的方向性太强了,还有不太稳定,好多模友都反应过,现在像JR这些2.4G为了克服这问题,里边同时有三块2.4G的接收模块在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
功率限制在20DB以下 远不了的 而且还带信号边缘自动迟缓动作保护功能 实际上是近了

........ ...

一矢中的!

谁用谁知道!

网友:
距离和功率没有必然关系。接收机的灵敏度太低,选择性太差,功率再大除了干扰别人也增加不了多少距离。

2.4G的方向性,如果你说的是直线传播的特性,那是对的,穿透建筑物障碍物的能力差。但是如果你不用高增益天线,原配的天线基本就是全向辐射,看过辐射图的就知道。

对理想的纯模拟的系统来说,精度看舵机。不过模拟的自身漂移本来就大,最后还是取决控和接收机的精度,一般能有256已经不错了。

对数字系统来说,除了控的精度,还取决于编码。码位数不够,舵机再精也没有用。所以才会有厂家的控标512,1024等等。

网友:
现在2.4G的接收太贵了,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先玩PMC的吧

网友E:
LZ在问这个问题前请先明白:
2.4G是代表频率波段;
PCM是频率编码方式;
而我们现在用的2.4G发射和接收都是以PCM的编码方式发送。

2.4G的设备会比常用的反应慢,而不是我们常说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2.4G的设备会比常用的反应慢,而不是我们常说的快。

???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在问这个问题前请先明白:
2.4G是代表频率波段;
PCM是频率编码方式;
而我们现在用的2.4G发射和接收都是以PCM的编码方式发送。

2.4G的设备会比常用的反应慢,而不是我们常说的快。

不是吧。ASSAN的嫁接模块取PPM信号。大多数的2.4G应该重新设计过协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率限制在20DB以下 远不了的 而且还带信号边缘自动迟缓动作保护功能 实际上是近了
...

。。。。DB好像是增益的单位啊,功率应该用mw或者w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在问这个问题前请先明白:
2.4G是代表频率波段;
PCM是频率编码方式;
而我们现在用的2.4G发射和接收都是以PCM的编码方式发送。

2.4G的设备会比常用的反应慢,而不是我们常说的快。

呃~这位前辈,请不要挑骨头吧,你明白我说的意思是现在普通PCM控和2.4G控的意思就行了

网友:
换吧,等你们都换2.4G的,就再也没有人跟我72M的同频了.

网友:
花3K多买了个高频头两个接收 哎看来是花错钱了没必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