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俺的180配置

楼主(2008-08-20):
电机       原厂的好像                     40克
          电调       HIMODEL的? 33A       22克
          陀螺仪 RCE-600                         9克
         舵机       ESKY的0508 x4             30克        本来想用辉盛5克,可是据说实际是6.7克,加上扭力比0508小点,所以选0508了,也不知道0508成用不,打个问号先
         接收      孵化3代,打算扒皮        大约10克
         电池      7.4V1300毫安                 56克
             还有11.1  1300毫安,             90克
       遥控器6EXHP                                 这个重量不明,也不加在机机上,忽略一下
                      如果用2S电池        加起来   167克
                     如果用3S电池         加起来    201克
空机不含大浆 160克。不知道大浆多少。算30克吧?        2个配置的重量分别是  357克和 391克  本来想减肥在350克以内的,看样子是不行了。不知道大家配的重量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
你真是疯了。。。出了那么多东西就为了这个。。。

网友:
算的真详细

楼主:
-_-!哎,450炸怕了,先练习模拟器,飞飞180悬停半年,半年以后再回来飞450

网友:
引用 楼主:
-_-!哎,450炸怕了,先练习模拟器,飞飞180悬停半年,半年以后再回来飞450

这个比450难飞多了

网友A:
电机       原厂
电调       原厂
接收       ASSAN  2.4G
陀螺仪     GM730或401
电池        11.1V 1000ma 20C×5
大浆        ALZ 200木浆
遥控器      TDF9
尾陀        还在想。。。。

网友:
还有舵机    402MG×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       ASSAN  2.4G

遥控器      TDF9

接收什么型号的? TDF9通升级2.4G?

楼主:
啊?ALZ有200木浆卖啦?有地址吗?

网友:
我的:
电机:原厂
电调:好盈18A
舵机:0508X4
陀螺:PG800
接收:大红鹰8通
电池:3S,2S都有
磁环:1个
外置UBEC:好盈

重量回头补上~

如果不要飞暴力3D,其实重一点没啥。
如果只是要悬停或航线玩,3D都不要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搞好,把转速调高,飞机会更稳定些。

小飞机,一定很贼,有心理准备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