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有卡卡声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8-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权限不够发不了贴,向借这里问一夏老鸟们,我刚买的gl450飞机卖家说是机器调试好了法过来得。但是我拿到手的时候,水平翼不是绝对水平的有大概10多度的角,垂直翼也不是垂直的下办部分象右边歪了,请问这正常吗?我是新手不怎么董,请大家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
飞机都要自己学会调再飞,新飞机拿到手就算是出场调试好的也很可能因为运输等问题使有些部位有问题,你所提到的水平翼那是一定要水平的,新手先慢慢潜水积累些东西再飞真机比较明智,先练模拟器!

网友:
那请问 垂直翼和水平翼是必须要垂直和水平的对吧
楼主不号意识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权限不够发不了贴,向借这里问一夏老鸟们,我刚买的gl450飞机卖家说是机器调试好了法过来得。但是我拿到手的时候,水平翼不是绝对水平的有大概10多度的角,垂直翼也不是垂直的下办部分象右边歪了,请问这正常吗 ...

这个......
貌似直升机的水平尾翼是装饰作用的,就算不安也可以
垂直尾翼起到保护尾桨的作用,最好安上。歪一点不要紧,能保证尾桨不挨地就行。
楼主的问题可能是有东西阻碍了连杆的运动比如和旁边的机件摩擦等,运行不顺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对机头右边那个舵机在打舵时有点卡卡的声音。。。
在卡声发出的时候感觉舵机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有卡声的时候舵机不能匀速转动。。。
~``请高手解答。。。

连杆拆下来试。如果舵机仍旧卡,那要换舵机。如果不卡了,检查连杆以后的机械连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汗。。。楼主问题没人答。。沙发问题到有人答。。。。
-------------------------------------------------------------------------------
大半是扫齿了,要换舵机了!

网友:
换前拆舵鸡看里面有损坏没.

网友:
两个可能:
1)先确定舵机摇臂是否有被卡住
2)如果炸过机,多数就是扫齿了;此时,仔细检查会发现舵机在某个位置有抖动; 这种情况尽快换舵机,免的发生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