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通道遥控器总是BBB响

楼主(2008-08-21):
昨天刚买的航模 遥控器是天地飞6通道的,但是按上新买的电池后遥控器总是BBB----BBB---BBB---BBB-
请问各位好手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别沉了

网友:
你的电池有问题吧 万用表量下电压

网友:
没电了。。。。。。汗,新买的电池一般都不是满电。而且你买的是充电电池吧?那电压比普通电池还低,充满了也就用一会儿控就该报警了。所以要么买南孚,要么买锂电吧。

楼主:
拿请问,我可不可以卖一个12v的里电池安在上边用啊,普通5号电池是在用不起台
消耗太大了

网友:
你不要紧张。估计是你的倒飞开关没向外打(正飞)就开控了!把它打向外再开试试,还有可以换个3S锂电作控用。成本低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请问,我可不可以卖一个12v的里电池安在上边用啊,普通5号电池是在用不起台
消耗太大了

可以用的,我的6EX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用的充电电池

网友:
新手的控用锂电要小心过放 要养成勤检查电池的习惯 不然等控报警了 电池早过放了 有动手能力的最好在电池上串联两个小二极管 以保护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