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失败的尝试

楼主(2008-08-21):
我的esky lama4因为在室内飞航线,经常会撞,发现B浆也就是下层的浆撞坏的几率大,我的b浆快用玩了,A浆还有不少,想能否上下浆换一下,然后2个电机反接。更换后发现根本无法飞,一推油门就自旋的厉害。

网友:
直接互换2电机的电源线看下.我没LAMA.测试下吧

网友A:
共轴双桨的原理就是两个桨往不同方向转来抵消自转的,楼主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可以去买副厂出的灰白色的桨2块钱一片比原厂的结实不容易炸

网友:
你肯定没玩450。桨反装需要:马达反向、陀螺反向、控上4通反向

网友:
lama的陀螺没反向开关,所以一定乱转

网友:
肯定不行,不然分什么AB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轴双桨的原理就是两个桨往不同方向转来抵消自转的,楼主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可以去买副厂出的灰白色的桨2块钱一片比原厂的结实不容易炸

我重新插后还是两个桨往不同方向转的啊,怀疑是不是电机转速不同,电机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B:
lama的陀螺没有反向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轴双桨的原理就是两个桨往不同方向转来抵消自转的,楼主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可以去买副厂出的灰白色的桨2块钱一片比原厂的结实不容易炸

哪里有卖副厂的esky lama4 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卖副厂的esky lama4 浆?

淘宝!一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ama的陀螺没有反向开关

把整個4合1反過來裝行不?

网友D:
我是说....把AB电机的电线换下就可以了.方向保证2个电机都和换前方向相反,这样可以不用调整陀螺.再转就不是陀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说....把AB电机的电线换下就可以了.方向保证2个电机都和换前方向相反,这样可以不用调整陀螺.再转就不是陀螺问题了.

原装的A电机控制上浆,逆时针旋转;B电机控制下浆,顺时针旋转;如果按照你说的调换后,A电机按照B电机的方式接线,则A电机顺时针旋转,还控制上浆;这时上浆接B浆;B电机类似揭发。 但是这样2个电机对于的通道是不是就不同了,不管怎么,有空我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装的A电机控制上浆,逆时针旋转;B电机控制下浆,顺时针旋转;如果按照你说的调换后,A电机按照B电机的方式接线,则A电机顺时针旋转,还控制上浆;这时上浆接B浆;B电机类似揭发。 但是这样2个电机对于的 ...

交换3\4通,照样乱转,陀螺要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整個4合1反過來裝行不?

倒装,可行。你真有才,偶都没想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交换3\4通,照样乱转,陀螺要反向。

这个陀螺仪有没有哪里可以调整反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