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软包磷酸铁锂电池?

楼主(2008-08-21):
就是这些样子的, 有人用他玩450吗? 听介绍不错, 准备搞一组试试

尺寸: 110 x 40 x 32 mm / 4.33 x 1.57 x 1.26 in
重量: 261g / 9.21 oz
电压: 12.8V (4S)
容量:2000mAh
持续放电:20C
瞬间最大放电: 30C
★ 注意:LiFePo4电池与聚合物锂电不同,截止电压也不同,一定要使用与LiFePo4电池兼容的充电器充电。

网友:
就算放电可以但重量大啊

楼主:
是比较重一点. 2百多g, 不过4S的容量比还是要大一点 11.1x2.2 = 24.4Wh, 12.8x2=25.6Wh, 主要是看中寿命和不怕过充过放的特性

网友:
是比较重一点

楼主:
拿到了一种,比一般lipo长一点,细细的

拿在手里感觉没有想像的重,明天试用

网友:
重量比同样规格的聚合物锂电池重110g以上,不知道lz有没有注意到。

网友:
不好意思,搞错了,实际比同样规格的聚合物锂电池重50多克。

楼主:
今天试飞了,初步感觉如下:

1. 重, 单拿电池感觉不大,装上后明显机机头重了,飞行时要拉杆
2. 比11.1V的lipo爆
3. 直接飞到电调保护下来, 刚好是放电结速点,电压不回弹 (下来后测电压2.8V左右), 不需要电显了, 想过放也过放不了
4. 时间持继不错, 和同样的新的20C某牌电池时间和放电性能接近, 做了一些上下弹跳动作, 控制性还比lipo稍强
5. 充电用假B6,5A充(实际4A左右,因B6功率限制) 45分钟左右充满, 显示充入2250mAh

缺点: 还是重了点, 长度长了点, 头罩要拉很紧才能套上

网友:
楼上的 一个重要的东西 没比较出来 哈哈  。。。。。。。。。。。。。。。。。。。 价格   多少钱呀   是和lipo的价格差不多还是 贵很多  还是便宜呀 !!

楼主:
可以说差不多吧,或者稍贵一点,淘宝上可以查呀

网友:
能做3D吗?

楼主:
高手可以的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用过的说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试飞了,初步感觉如下:

1. 重, 单拿电池感觉不大,装上后明显机机头重了,飞行时要拉杆
2. 比11.1V的lipo爆
3. 直接飞到电调保护下来, 刚好是放电结速点,电压不回弹 (下来后测电压2.8V左右), 不需要电显了 ...

请问LZ试用的是4S还是3S的?是HIMODEL的还是HOT-POWER的?

楼主:
不是上面二个品牌,不过应该量样的东西

4S 12.8V

网友(2008-09-22):
关键是铁电的寿命如何?

网友:
铁锂的终点是2.5V,不是2.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