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买了个ESKY 014的飞机,想玩模拟器,还该买点 ...
菜鸟求助,买了个ESKY 014的飞机,想玩模拟器,还该买点什么??

楼主(2008-08-21):
买了个ESKY 014的飞机,想玩
模拟器
,还该买点什么??谁卖啊?顺便收!

网友A:
想玩模拟器当然是买模拟器啦,我有个SIM 6X模拟器,180包邮。

网友B:
lz网店买个模拟器软件(如TXR)加加密狗接上遥控器就行啦,便宜的也就六七十元。对了,ESKY 014感觉如何?

网友C:
建议去买个EK2-0905 模拟器 大约也就120吧 先在电脑上找找感觉
如果直接用E014 做入门级练习,那还点本钱哦~
练习时候飞行高度最好距地1-1.3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