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V铣床改CNC项目启动

楼主(2008-08-21):
20自动进刀铣床改CNC起动,X Y 用1605 C7的丝杠,Z 用2005 C7 单螺母滚珠丝杠 57电机 2.5A 8346驱动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8f403b7b8c9dd97de4f3fcdc5e7f566d.jhtml,24V电源,Z用1:3同步轮,要用来干活的,准备搞铁和铝
欢迎老鸟提点,拍砖
1:用3977 2。5A的驱动板驱动57X76的电机没问题,扭距足够,可以直驱1605,考虑到手动方便,还是用同步轮,电机有些发热,MACH2联机 通过。
2:800X600的触摸屏用MACH要改界面

网友:
用好一点的驱动,8435太老了,用57电机的话最好用新的.

网友:
我的25V也在选材料了,丝杠想用1602的,这个好难找((谁知道那有的请告诉我,在此谢过了)),驱动想用下面链接的那个不知道性能如何!请老手给个意见,谢谢!!

http://www.cdle.net/adpage/cnc.htm

祝楼主顺利完成!!

楼主:
磁动力的驱动感觉性价比不高

楼主:
问题是57的电机驱动05的螺距,直驱是否够力

网友:
57的驱动5mm的够戗,应当加2:1带轮,2mm的问题不大.

网友A:
可以用110-22V高压驱动,力大,转速高,用附加装置装个电磨,雕铣一体.

楼主:
x y 用2。5:1 Z 用 5:1的同步轮带

网友:
如果丝杠还没买的话简易找导程更小的丝杠吧,虽然同步轮传动有均化效应的优势,但是在精密定位上还是赶不上直驱

楼主:
回复 网友B:

1605 和2005的全新丝杠已经到为,没法改了,同步轮是40齿,20齿和10齿,XL的,刚好比利 为 2:1 和
4:1 ,考虑要干活的,直驱怕在刀具冲击时导致失步造成积累误差,实际能达到300mm/0。05的精度就足够了
往往刀具让刀和机械刚度造成的误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110-22V高压驱动,力大,转速高,用附加装置装个电磨,雕铣一体.

这个注意好,平时用手做环氧板累个半死

网友:
做个记号 关注下

网友:
进度如何啊?liewenchen 兄。

网友:
步进电机小了点

楼主:
驱动器和电机还没到,

网友:
LZ进度怎么样了

楼主:
驱动器还没选定

网友:
不行就用86的电机吧,我想没问题,楼主选定了,招呼一声,我也有计划改一改

楼主: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bbdb01da90d61.jhtml
这个控制器来带57的电机,2:1的减速, 力量应该够吧?

楼主:
800X600的触摸屏运行MACH2搞定了

网友:
祝楼主早日成功,然后把经验传授给大家,顺便问一下,你的20V与BF2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9-20):
3977驱动57X76的电机在2.5A时正好。57X76的电机扭矩还不错,今天搞了个800X600的MACH2界面,很爽,运行了5个小时,电机发热正常。

网友:
Z轴怎么样,也用57的电机,小不小呢

网友:
磁动力上有个3轴驱动的套装 是接口板和驱动器分开的 据说可以接近司服电机的性能 就是价格有点高 要1000 不过真能到哪个样的话也算对的起这个价格了.

楼主:
不可能接近伺服电机的,步进电机的结构决定了不能高速运转,24V 3977 57X76的电机在8细分640/MM的情况下,高速在400MM/M,

网友C:
我的X2,57的电机加2:1同步轮,1605丝杠,有一次主轴插头松了,6MM铣刀轻而易举掰断。没丢步。

网友:
LS的,能把你改X2的过程和经验发上来吗?我也有X2,也想改一下,或发sunstar126@gmail.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X2,57的电机加2:1同步轮,1605丝杠,有一次主轴插头松了,6MM铣刀轻而易举掰断。没丢步。

你用啥驱动器

网友D:
这样的配置你用来干活赚钱?开玩笑
建议将你的预算提高3倍,不然会后悔的,经验之谈绝对不是吓唬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配置你用来干活赚钱?开玩笑
建议将你的预算提高3倍,不然会后悔的,经验之谈绝对不是吓唬你。

是想用来干活,做些自用的零件,夹具。赚钱嘛还得靠加工中心。小机的效率有问题的

网友:
朋友进度如何了

楼主:
材料全部到位了,开始车丝杆端头

网友:
一定把加工的全过程记录,展示出来,让大家共同参考呀

网友:
我的CNC 也准备在国庆完了以后 要启动了  机床用 扬州华飞BF20-L ,X轴有490行程可以做稍微长点的东西.丝杆估计也只有用那种C7精度的了,还不知道 有没有1602的.希望有吧.
电机也是准备用57系列的.不过很多哥们建议我用86系列的。经济宽余的话还是想用86吧。
驱动器准备用磁动力的1100一套的那种。贵是贵点,买个心里塌实吧。
现在有个讨厌的事情 就是掏宝上找不到导轨贴塑用的哪个软代。还有我看了一个哥们贴塑还需要用铲导轨。很痛苦啊~~~~  不知道哪个哥们现在手里还有没有没有用完的哪个软带。能不能把剩下的转让给我。更希望哪个哥们能提供一下他改的建议。
另外我做的主要是铝合金工件。但加工时间很长。一件下来差不多需要8小时。BF20-L 电机不知道发热情况怎么样。有用过的朋友能不能介绍一下。
对了我现在预算是在8500以内。不知道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