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高540的求助

楼主(2008-08-21):
准备出手飞高540有刷马达,询问下有关高手,这个电机可以调进角吗?可以换碳刷和转子吗?谢谢

楼主:
哦,忘了有个链接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7ec2d360155b1c7aa6ea61f1f994d9ef.jhtml准备装在80-100CM的船上,想用双线23T左右的,大家认为可行吗?(西安孵化50A有刷双向电调,8.4V2100MA,速度能跑30码就可以了,呵呵)关键是能不能换转子和碳刷,以及进角,恳请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飞高是什么牌子,我咋没听过捏

网友:
楼上的,我汗。
再楼上的,买飞高有刷的价钱完全可以买B28甚至B36的无刷马达,就算配不大的负载用60A左右电调(百来元出头),跑个五六十是可以的,那还需买只有刷又要换转子又要换电刷这么麻烦吗?

网友A:
有点难度哦,主要在:540电机相对80- 100cm的船是有点小了. 功率不足. 另一个是模型540有刷电机一般只用10v以下电压工作. 电流在30A以下. 相对无刷电机允许的电压和电流都会小很多.  很明显你用的动力最多也只能提供300w左右的功率. 要近1m大的船跑上30码很难. 就算能上电机很快因碳刷磨损挂的

网友:
飞高都没听过,LS的当的啥中校啊
买无刷马达吧,功率又大又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难度哦,主要在:540电机相对80- 100cm的船是有点小了. 功率不足. 另一个是模型540有刷电机一般只用10v以下电压工作. 电流在30A以下. 相对无刷电机允许的电压和电流都会小很多.  很明显你用的动力最多也只能 ...

谢谢899,介绍的很详细!但目前已准备好50A双向电调,船也已按当初设计装好硬轴,还是打算暂时用有刷,速度不行,就当救援船好了!呵呵,下一艘准备上B3660及80-120A的电调,请详细介绍下飞高540有刷的情况,谢谢!

网友B:
飞高540有刷 可以调进角,刷子可以换。
转子也可以换,但是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高540有刷 可以调进角,刷子可以换。
转子也可以换,但是麻烦。

电机已经走在路上了,请问为什么麻烦?是换起来很费事吗?

网友:
船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