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CF开机总是会进入电调设置,请教各位大哥怎么弄!

楼主(2008-08-21):
我用DX7,先开控,再接接收电,再接电调电,油门在最低位置。但是总是会进到电调设置。电调是BL75G。请教各位大哥要怎么弄呢?谢谢!!

网友A:
油門反向了嗎

网友B:
油门反响了!~

网友C:
如果LZ把油门反向后能够正常飞行,而再开机还要反向,那就是电调的程序有问题。请与供应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