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天6控有什么办法能改变量如百分之120

楼主(2008-08-21):
以前用天9飞飞机喜欢调舵量最大百分之120   现在没有天9了  用天6如何调舵量? 有什么外加的设备?   谢谢                                                                                     天6C版的

网友:
左下角的功能设置里,标记为1,2,4的键,向上拨,那么副翼,方向,升降。舵量就调整为+-120%,很简单的设置

网友:
应该是控的右下角,呵呵,

楼主:
忘了说我是用天6C的  也可以这样吗?

网友:
6c?等我看看再说啊

网友:
6C不可以设置舵量1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把舵机舵角加长,或者舵面舵角缩短就可以了啊

网友:
我这有说明书..我告诉你..

网友:
从左到右第三个按钮..

往下打是100%..往上打是125%...不是120%的..

我说明书是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