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手问题???????

楼主(2008-08-21):
我想上一架1米4左右的电滑,在凤凰
模拟器
里飞2米8的无动力机从25米飞能飞2分10秒,能上真机吗?

网友A:
看你的飞是怎么定义了。如果你能让飞机按你心里想的方向飞上几分钟而不掉下来,那可以了。如果只是保持飞机不掉下来,还是多练练。
另一方面讲,以前根本就没有业余爱好者用的模拟器,飞飞机的人也很多不是。电滑其实直接上真机就是了。关键是找一架比较耐摔,又容易飞的。最好买周围人飞过的,这样你知道如果飞不好,到底是飞机的问题还是自身技术的问题。

网友B:
模拟器毕竟不是真实环境,在真实状态下会有许多制约因素,其中包括飞机的起飞重量、制作工艺、滑翔性能、风力、周围环境情况等等。
同意楼上的说法:找一架耐摔易飞的飞机,再找一个老手在身旁带上几次。这样能少走许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