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ercofly 中升降舵中立点偏移怎么解决

楼主(2008-08-22):
飞鹰4合一
模拟器
aerofly在映射时第二通道那条柱状指示线无法在中间位置,偏下,飞机一加油就往前载,控的微调已经归中,要把升降舵通道的微调调得很下才能使飞机平飞。但打降舵时摇杆有一半的行程就没用了。请问是模拟器上面有那里没有设置好还是控的电位器磨损了,无法归中。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模拟器校准一下遥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