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 怎么直升机飞不来起。。。能飞固定翼。

楼主(2008-08-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是说的G4吗?

通道映射里smoke通道反向

网友A:
我也是.选电动的直机可以飞.但油动的就飞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选电动的直机可以飞.但油动的就飞不起.

我的经验是编辑那个直升机,在Software Radio里面把通道3的“hold”功能删掉,然后存成自己的直升机。看来是熄火开关的问题,但是我怎么都找不到熄火开关是哪个。

2楼的方法值得一试。

网友:
不用试了,2楼就是正解。

网友:
固定翼按ctrl+g是放下起落架,所有飞机都可玩.玩直机时再按一次ctrl+g,就可玩直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