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GL450+T9油门曲线怎么调?

楼主(2008-08-22):
GL450+T9的油门曲线应该调成什么样比较好?
最好能上个图。

网友A:
100 100
4.5 00
37.2 1 6.7

网友B:
搜一下以前的帖子,说得挺多了~~

网友C:
给个链接吧

网友D:
原帖由
干晓杰
于 2008-8-24 06:50 PM 发表
给个链接吧
看看这个地方: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6390&extra=page%3D1
里面有简单说明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