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射浆!!!

楼主(2008-08-23):
先上图

我用的是外丝横轴+自锁螺母,结果还是射浆了。恐怖!在刚换了电池起飞离地大概半米的距离。突然射浆!还好人没事~

在上次炸鸡修好以后已经飞了十多次起落了,一直都没问题。今天突然射浆了!初步估计是自锁螺母松了...

下次看来自锁螺母大家最好也上螺丝胶吧,以防万一。实在是恐怖啊!

炸鸡后,大桨夹上的两个铝套也找不到了,郁闷。。。不知道WING的哪个维修/配件包里面有送这两个铝套。。。

网友A:
是你们相信外丝不会射桨,其实外丝更容易射.

网友:
射桨是拉力过大,造成滑丝,应该在结构上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们相信外丝不会射桨,其实外丝更容易射.

外丝用的自锁螺母,理论上应该比内丝的更安全些。所以内丝是肯定要上螺丝胶~
经过了这次,我发现外丝其实也要上螺丝胶。因为自锁螺母也有自锁不住的时候。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从以前玩华XX37#开始那个横轴上的铝套我一直自己切割水笔芯(内孔正好是3MM的)来用,非常好,因为这个铝套炸机后太容易丢了。

网友:
WING的结构应该还是算比较合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丝用的自锁螺母,理论上应该比内丝的更安全些。所以内丝是肯定要上螺丝胶~
经过了这次,我发现外丝其实也要上螺丝胶。因为自锁螺母也有自锁不住的时候。

实际外丝加工时会减少横轴的直径,甚至不小心会造成裂口,所以使用时要检查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以前玩华XX37#开始那个横轴上的铝套我一直自己切割水笔芯(内孔正好是3MM的)来用,非常好,因为这个铝套炸机后太容易丢了。

我用铜管当土模具来保证切割垫圈时的平面。

网友D:
你要把桨都上图看看 我射过一次把横轴都弄断了 最后比对得出是桨先射出后 飞机落地拉断横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把桨都上图看看 我射过一次把横轴都弄断了 最后比对得出是桨先射出后 飞机落地拉断横轴。

浆没问题,接着飞都可以。只是有只浆的头因为射到墙上秃了.. 横轴也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以前玩华XX37#开始那个横轴上的铝套我一直自己切割水笔芯(内孔正好是3MM的)来用,非常好,因为这个铝套炸机后太容易丢了。

这个方法不错,但不知道笔芯的强度够不够。刚好我才买的美工刀,可以试试.... 铝套的厚度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外丝加工时会减少横轴的直径,甚至不小心会造成裂口,所以使用时要检查清楚。

对,仔细检查很有必要!现在外丝横轴也上螺丝胶了。恐怖啊...

网友:
用原配吧  天蝎-6  100% 都射不出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不错,但不知道笔芯的强度够不够。刚好我才买的美工刀,可以试试.... 铝套的厚度是多少啊?

强度足够了,厚度大约1MM,有点误差没关系。 这个垫圈主要的作用是一头顶住大浆夹轴承的内圈,没有这个垫圈的话大浆夹轴承会咬死,另外一头顶O型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丝用的自锁螺母,理论上应该比内丝的更安全些。所以内丝是肯定要上螺丝胶~
经过了这次,我发现外丝其实也要上螺丝胶。因为自锁螺母也有自锁不住的时候。

  外丝螺帽主要是靠螺帽里面的那个尼龙圈来起到锁紧作用的,而尼龙圈的反复使用会疲劳弹性会变小,所以锁紧螺帽是有寿命的,加螺丝胶也应该起到一定的保险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度足够了,厚度大约1MM,有点误差没关系。 这个垫圈主要的作用是一头顶住大浆夹轴承的内圈,没有这个垫圈的话大浆夹轴承会咬死,另外一头顶O型圈,

了解~ 谢了。等会去找只笔芯来改~ 嘿嘿。

楼主:
以后看来每次飞之前都要仔细检查自锁螺母有没锁紧了,恐怖啊....

网友:
内丝射,外丝也射,以后用什么才安全呐

网友:
太吓人了 恐怖啊!

网友E:
俺是450新人,今天第一次自己换横轴,结果螺丝没有拧很紧,飞机放地上,电机速度才起来一半的时候,飞机还在地上的时候,就射了,砰的一声,吓了我一大跳。横轴也断了,铝套肯定也不见了,还好帆船大哥太好了,又送我2个。 前几天还在客厅和卧室床上玩过几次悬停,现在是想起来就后怕。。。 以后打算都在头顶上空飞算了,宁可飞机甩稀烂,也别把人给射到了。。。

网友F:
GO,在家是玩不得450的,我以前告诉你了撒。在家射是不是太刺激了?小心你的大液晶哦,呵呵。

楼主:
在家哪敢玩,最多飞飞LAMA~ 呵呵。安全第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