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200mAh 20C电池和电流的关系..请教老鸟..

楼主(2008-08-23):
看了这位同志的教学贴..感觉..有点奇怪..大家不妨可以移步以下的这个连接..

[技术] 电机参数、浆参数、电池参数、机型的相互关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8942&pid=3245807&page=3&extra=page%3D1#pid3245807

好..现在我诚恳向各老鸟提出我的两个疑问..

一、他说这个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我就感觉有点不明白..

                                如果说真的这样的话..

                        那我本来打算买电池是买20C的..

                        那么..这么多老鸟建议我用2200mAh电池..

                        那么按照上面那位同志所说..最大持续电流..就算是15C也达到了33A..20C就达到了44A..

                        那我30A的新西达电机起不是会烧掉..?

二、假如..我现在自己的电池是11.1V..1300mAh..15C..

                        按照那位同志所说..最大持续电流就是19.5A..(电机是XXD2212..1400KV..)

                        那么如果我配个大点桨..9050桨..那么最大持续电流又会在19.5A上增加多少呢..?

                        我知道如果我用8040桨..当然工作电流比9050小..那么..在19.5A的基础上..是多多少出来呢..?

不懂这方面..请各位有经验的老鸟路过教一下..小弟在此先谢谢哇..!!

感激..感激..

网友:
电池最大持续电流不等于你电机的持续耗电电流。你电池能放44a  你的电调可以承受30a  你的电机可能最大电流只需要20a左右。这就是三者的关系。不知道你明白没有。

网友:
我来回答你问题,不过不一定十分准确。如果不准确,请其他老鸟指正和补充。

首先讲第一个问题,用2200mAH 20C11.1V电池 30A电调和新西达电机绝对不会烧掉,我以前用20A电调配置2408-21 飞塞斯纳都没问题了,这个我记得有同你在Q里面讲过。
好,那么怎么才会烧电机和电调呢,首先说是烧电调,通常如果电机需要的输入功率大于电调最高承受的输出功率的话,那么电调上的功率管,在电脑主板上习惯叫成 MOSFET 的东东就会过载烧掉。那么,怎么确定使用什么电机搭配什么桨后最高油门时最高需要多少A呢?这个我也无法很准确跟你说,因为不同电机KV值不一样,搭配桨大小不一样,哪怕是螺距不一样,所需要的电流也不一样。这只能透过多参考论坛的贴子,或者是厂家提供的参数。但最好的就是学猎鹰这些前辈一样,首先买一个比较大电流的电调,然后再买一个可以支持测试直流电流的钳形表进行测试。

那么,什么才会烧电机呢,一个是过压,另外一个是过热。过压是说,例如:这个电机工作电压范围在11.1V ~15.6V 之间,你卻使用了22V等超过它本身能承载的最高电压。这样就会烧点击(例子可能不完全恰当)。另外一个过热问题,就是你如果长时间使用电机,不注意散热问题,可能导致到电机磁钢消磁,或者里面的铜线因为过热,然后烧断。这个之前有看过有人是这样烧坏过电机。

最后关于电池的C数及毫安时数,以前就有前辈说过,毫安时数就像水池,容量越大,储存能力越大。C数就像水池上的水龙头。水龙头越大表示瞬间放水量越大,但持续时间就会变得更小。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2200mAH 20C电池,这个电池最高可以供给你44A的瞬间放电量(理论值)。

第二个问题:应该不是这样算的,19.5A 是你电池提供的最大持续电流,但你的XXD 2212 1400KV配9050之后使用11V 电时,最高油门约为18.9A,9720转,推力900克左右,用8040桨的话11V 大约12.6A,11800转推力在700克左右。

还是那句话,如果想测试精准然后配电调,最好还是买支持直流测试的钳形表。

网友:
我也学习了..谢谢前辈`~~~
基本上我的配置是按照自己的经验来配,飞着没问题就行了,理论么~~嘿嘿,没想过...

网友A:
电池最大电流>电调最大电流>电机运行电流   没问题

电机运行电流>电调最大电流>电池最大电流   电机没事,电调烧掉,电池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最大电流>电调最大电流>电机运行电流   没问题

电机运行电流>电调最大电流>电池最大电流   电机没事,电调烧掉,电池怀孕.

还有这样的理论..?

网友:
各项数据、理论,我都不相信,最多借鉴一下,产品的个体误差很大的,钳型表测才是硬道理,所以玩电动的,钳形表是必备工具。

网友:
楼主没搞楚的地方,是把各个设备的额定数据(在正常使用情况下的最大值)当成实际使用的数据,事实上,设备在使用中数据是随着配搭不同而改变的
电池的电量用MAH这个单位,如果是标称是2200MAH,理论上就是指以2200MA(也就是1C)的放电电流,可以放电一小时,如果用10C,也就是22A放电,那就只能放6分钟,如果你用20C,44A的放电电流,那只能放3分钟,当然实际使用时最好不要超过理论时间.要不然电池会短命好多.
电池的放电能力,用C数来标识,C数越大,放电能力越好,配用不同的用电设备,电池的电流是不同的,并不是你所说的20C就是一直以44A放电,烧坏你的电调.20C只是表明一般情况下你不可以配搭大功率用电器,使电池放电电流超过20C.

一般我们配搭设备,先考虑机型,重量,再选择合适的电机,再根据电机的最大电流留一点余地来选择电调和电池.一般情况下,电池跟电调可以配几个档就可以基本搞定所有的机机
1、轻量机,电调10A,电池450-800MAH,25-12C,用于室内F3P,机机全重200多克左右
2、日常飞行,电调18-25A,电池1300-1800MAH,20-12C,用于机机全重300克以上至1000克左右的机机,这类机机范围最广,从慢速到中高速,3D到航线,KT到像真,大小适中,性价比高。
3、高速或大型机,电调40-60A,电池2200MAH,20-25C以上,用于涵道高速机或者机机全重1200克以上至2500克以内的机型。
  2500克以上的机机不建议用电动,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