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达人知道国内有相似的高KV的轴径1.5MM,轴长4.6MM,直径22mm的重8.5g的无刷电机?

楼主(2008-08-23):
Losi超小无刷系统 Xcelorin

Team Losi发布了Xcelorin电调,适合一系列的小型无刷马达,甚至可以用在1比36的Micro-T上。 电调是单键控制,操作程序很简便。最大可通过6安培的电流,而且刹车十分线性。使用镀金的电线接头。有2款马达可供选择 10250kv 和8750kv

1/36 Xcelorin 8750kv Brushless Combo
- One-touch setup button for simple ESC operation
- 6-amp power rating with 9A peak (3 sec.) for impressive power delivery
- Gold-plated motor connectors for effective power transfer
- Linear braking functionality for more control and maneuverability
- Standard Losi Micro vehicle plug supplied for power connection
- Powerful, high-speed brushless motor
- No motor maintenance required
- Precision motor ball bearings for smoother operation
- Compact size and weight perfect for Losi Micro vehicles

1/36 Xcelorin 10250kv BL Motor / 1/36 Xcelorin 8750kv BL Motor
- Powerful, high-speed brushless motor
- Gold-plated connectors for effective power transfer
- No motor maintenance required
- Precision motor ball bearings for smoother operation
- Compact size and weight perfect for Losi Micro vehicles

网友A:
国内有5g的无刷电机,最高的kv值有4000kv的,有部分符合您的要求,轴径是1.5mm,不过直径是14mm左右,反正要轴径1.5mm的无刷电机,还有一种3.8g的。

网友B:
关键是要高KV,重量差一点,高度差一点倒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要高KV,重量差一点,高度差一点倒没关系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我看到飞高有高KV的,但是重量和体积都大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有5g的无刷电机,最高的kv值有4000kv的,有部分符合您的要求,轴径是1.5mm,不过直径是14mm左右,反正要轴径1.5mm的无刷电机,还有一种3.8g的。

能否麻烦你告诉我这两种电机的厂家,我头疼死了,找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所以很紧俏呢。

网友:
去淘宝搜索一下就能找到,如果我说我店铺的名字会有广告嫌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