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进来积极探讨可行性,谢谢

楼主(2008-08-23):
用光驱里的激光头装在2轴cnc上不就是激光切割机?切kt板应该足矣,大家探讨下可行性,谢谢

网友A:
不用探讨了,一句话就给你否了,功率不够

网友B:
天真。。。能切KT的话,也能切光盘了…………别说调大功率,先烧激光管.

网友C:
我看见过光驱里滋滋冒烟!真的!

网友D:
虽然我也想积极探讨,但明显不能

网友E:
5MW才,要1秒点着火柴要用500MW的激光笔才行!
上www.shoudian.com上看看激光电筒先再说。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好像是500mW才对吧

网友:
激光武器...

网友H:
看过用自制激光笔把蟑螂切两半的。

网友I:
LS不太可能把..
想了解这个去手电论坛找找..
以前/我用75买了一个655nm LD做了个手电.18650电

网友J:
只能送您一个字..
否..!!
多送一个..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