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飞机用三角翼混控

楼主(2008-08-23):
固定翼飞机,不开副翼,不开方向舵,把升降舵从中间切开分为两部分,每部分用一个
舵机
单独控制。遥控设置成三角翼混控模式这样是否能飞?性能如何?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不过,横滚的时候力臂是斜的,扭起来是斜滚

网友B:
那就不如做成V尾了

网友C:
同意楼上,这样的设置只能做成V尾。

楼主:
v尾转弯不够灵活

网友D:
幻影2000,也可以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