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通遥控已经买了,请推荐只无刷练习机和电机电调

楼主(2008-08-23):
6通遥控已经买了,请推荐只无刷练习机和
电机
电调

网友A:
楼主的ID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啊,怎么看ID也不像是个新手呐

网友B:
这种ID发这种贴子?

网友C:
都是灌水惹得祸,

网友D:
6通遥控已经买了,就上好小子或飘飘吧

网友E:
上宇宙飞船吧

网友:
好小子吧

网友F:
先上模拟器

网友G:
这种级别发这样的帖子是为了光明正大的混分吧。

网友H:
翼龙不错
有控的话买空机,自己装

网友I:
呵呵,好奇一下。

网友J(2009-07-13):
原帖由
leifuli059
于 2008-8-24 06:21 发表
先上模拟器
正解

网友K:
自己做个kt板的塞斯纳吧。

网友:
自己做微风或者飘飘吧!

网友L:
这种级别的ID问这个问题,最起码也要推荐神七

网友M:
在练习机当中去选自己喜欢的.
新手飞飞机,尽量选慢度慢些的,如果不想买成品机,也可以自己制.这样练习成本会低些.也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