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翼800MM的票票机 买个马达和电调最便宜划算?

楼主(2008-08-23):
机翼800MM的票票机 买个马达和电调最便宜划算?

网友A:
买个2208电机配20A电调。才100来块

楼主:
好象重了啊~~~ 2410是不是要轻点?

网友B:
用翱翔的小无刷
50+12A电调+5030浆
ok

楼主:
什么地方买啊 连接下

网友C:
我用的是翱翔小无刷+5030+XXD30A+自已组装的2S18650E可飞15分钟。

网友D:
对于电机,2208和2212来说,坚决买2212,电调一定要买30A,以后飞大点的飞机都足够了,我觉得是这样,我现在是一个30A的电调,几个不同的电机,都用这一个电调,大飞机小飞机都用这一个

网友E:
新手的话,重量在300g内,推荐1818飞翼电机,好盈10A。性价比不错。

网友F:
建议买2212 1400KV电机..30A电调..
因为..如果你是新手..玩这架飞机..没多久你就腻了..肯定要上更好的飞机..
这时候..我建议你上蓝宇的塞斯纳或者F3A..就是蓝宇(TW)的747和746..因为这个电机和电调..这两架练习机都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