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玩具的2通道LAMA是怎么控制方向的啊?

楼主(2008-08-23):
那种玩具的2通道LAMA是怎么控制方向的啊?

网友:
尊敬的上将:上等兵向你报告买一台回来拆开探究就知了吧.

网友:
我这一级士官去卖吧。

网友:
所有我们知道的只是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所以我们想知道

这不是小弟的醉话,而是美国国防部长在回答为什么侵略伊拉克时的“精彩”回答。

网友:
不懂  会不会是利用尾电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玩具的2通道LAMA是怎么控制方向的啊?

两通道共轴的?
没有舵机,只是控制两个马达的转速,和两马达间的速度差,
通道1:加油门马达转速加快,向上升,同时向前速度加快。
通道2:控制两马达的速度差,实现左转和右转。

在机头适当配重,使悬停时稍稍往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