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才发现我的0618拆下卡盘.轴向跳动0.01MM.径向不到0. ...
今天才发现我的0618拆下卡盘.轴向跳动0.01MM.径向不到0.01MM

楼主(2008-08-23):
装上卡盘的调动有0.12MM/也不想搞.大家的车床跳动有多少啊

网友A:
不错,但卡盘跳动0.12太大了,建议你将卡盘从法兰上卸下,测一下法兰定位台阶的径跳和端定位面跳动,若和主轴径跳一致,或相差不大可通过将卡盘在法兰上错过一个孔重新安装或再试一次,也应将三个卡爪错过一个位置重装一下,一定会有收获。

楼主:
谢谢指点,还是老的好啊.估计现在的新车床都不一定能到这精度

网友A:
卡盘的径向跳动不应超过0.05mm,0618主轴的径跳和轴向跳动都可以精确调整,径跳0.01mm应该比较合适了,再调小了,主轴会发热比较厉害。

网友A:
如果需要加工精度较高的零件,也可以将主轴的间隙进一步缩小,但必须使用低速,和黏度更小的润滑油,比如钟油。

网友B:
我的0.005,加卡盘0.05

网友C:
我得D210卡盘径向跳动正负0.005左右 百分表的摆动就算一丝。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加我QQ我告诉你 简单的问题 569540178

网友F:
120丝的跳动太大了,径向跳动一般在2丝左右

网友G:
用铜皮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