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昨

楼主(2008-08-23):
晚上用天九-开机关机有2次,   后来关机放在地上,等2分钟在开机,什么反映也没有,灯不亮,屏幕也不亮。和没开机一样!突然就坏掉了,我感觉电池没紧也不是它的问题,总之;不论怎么搞,都没反映,也没地方烧,不知道怎么控就黑屏了,到哪去修???

楼主:
听说;反田地飞厂修1-2个星期都不回话,会不会是圈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用天九-开机关机有2次,   后来关机放在地上,等2分钟在开机,什么反映也没有,灯不亮,屏幕也不亮。和没开机一样!突然就坏掉了,我感觉电池没紧也不是它的问题,总之;不论怎么搞,都没反映,也没地方烧, ...

您好!
        请问你的天九的电池仓是接触式的还是接插式的,如果是前者请尽快邮寄到工厂升级。
        我们天地飞的客户部电话0755-26585126-803李小姐(周一---周五),如果是返厂的设备在厂一般只呆3--4天(途中是个?)
        谢谢!

网友:
看来这毛病是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