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的油加了料试飞,完全不一样的表现

楼主(2008-08-23):
国产成品油加了点料,急不可待的在台风间隙出去试飞,
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嘿嘿

比较下没加料的照片,看看有什么区别:

侧一下,

进步神速的快烧钱已经开始航线,

这个发动机用在这里也不错,爆

最后看下今天冒台风被挂的风险出来的集体

就是相机不行,抓不住动态

网友:
不知道加的什么东西哦

楼主:
正确,添加的其实是润滑

引用 网友A:
烟多

润滑好了,温度低,发动机工作顺畅,暴力3D后动力感觉要好很多,烟浓度达到了国外90机的感觉

网友:
烟多,燃烧不充分,汽缸只怕要定时清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润滑好了,温度低,发动机工作顺畅,暴力3D后动力感觉要好很多,烟浓度达到了国外90机的感觉

第一次听说烟多是件好事...

50的功率出90的烟。。。您没事吧?

网友:
谢谢您对我的帮助,我个人认为排气烟多不太好。(我接触发动机有二十年了)

楼主:
那请问飞3D,90的油和50的油要有区别吗?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烟多是件好事...

50的功率出90的烟。。。您没事吧?

烟的浓度代表的是润滑,添加的并不是蓖麻油和普通添加剂,和积碳没任何关系,我做过试验,添和不添能明显感觉到动力的差异
国产油往往都说轻烟型,那试问为什么国外的好油都是浓烟型?个人认为实际就是考虑成本,满足一般要求就可以以降低成本,
国内并不是配不出好油,只不过配出好油那价格就不是现在的低价,而如果价格基本一样国人还会去用国产油吗!!!
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网友:
看得出转速更稳定,烟色过渡更连续,不间断----------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烟的浓度代表的是润滑,添加的并不是蓖麻油和普通添加剂,和积碳没任何关系,我做过试验,添和不添能明显感觉到动力的差异
国产油往往都说轻烟型,那试问为什么国外的好油都是浓烟型?个人认为实际就是考虑 ...

原来烟越浓油越好
受教了

等你的50机排出90的烟
就可以冒充90机吓人了了 哈哈

网友:
什么是烟?专业术语是--固体小颗粒分散在空气中形成的分散系叫做烟。

想想燃料在燃烧时产生的什么固体小颗粒?及有可以是碳。

还有一种可能,这不是烟,而是雾。液体小颗粒分散在空气中形成的分散系叫雾。

通常的柴油发“烟”方式,发出的并不是烟,而是柴油经排气管加热而气化,排入空气中液化成液体小颗粒,形成的浓度较大的雾。

如果是这种可能,加入的物质应该具有下列性质:难以燃烧,沸点较低的液态物质,对设备无明显腐蚀,挥发时吸收热量不多。要找到这样的物质难度也不是太大,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