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X9,通道映射正确。可为什么只能听见发动机的声音而 ...
我用X9,通道映射正确。可为什么只能听见发动机的声音而给油门没有反映呢?

楼主(2008-08-23):
我用X9,通道映射正确。可为什么只能听见
发动机
的声音而给油门没有反映呢?
有朋友能告诉我吗?同时感谢昨晚回复我问题的朋友。谢谢!!

楼主:
是在G4里。控9X。
不知道哪里不对了。望知道的朋友告知!

网友A:
G3,G4设置一样的
http://www.rjxchina.com/bbs/showbbs.asp?bd=24&id=305&totable=1

网友B:
按ALT+F还有ALT+G试试,有时候就这样的,原因不明.电动的表现为不开机..油的是发动机响,但是不转

网友C:
从楼主的现象看来,是没有映射螺距,还有一种情况是IDEL 锁定开关没有映射。通常是第7通道的映射。
把它反向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