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玩具虾,居然还有开关请问可否短路?还有很多问题请 ...
买了玩具虾,居然还有开关请问可否短路?还有很多问题请教,有图!!!!

楼主(2008-08-23):
进来的兄弟别笑话,我之前一直是位电直爱好者,由于奥运期间飞机只能当静态模型所以一气之下买了新奇达757T-069随便玩玩等有兴趣了就改改看,我在这个论坛上搜了很半天都是另一款069b玩具虾的改装,由于自己的是双驱动的所以打算先玩着,那位大大
能给我个改双驱动船的连接不胜感激,还发现很奇怪的事情虽然是玩具船但是两个380
电机
用7点多伏的
电池
应该全油门电流不小可为什么玩具船会有个开关呢,走觉得这是个大电阻,会产生很大的压降直接影响船的速度,电直可是没见过开关的!除了玩具飞机,想能不能直接短路掉(去掉开关),请大家帮忙,不知道这开关是怎么接的?

楼主:
真对不起,找不到没有水印的图,凑合吧

网友A:
短掉试下啊.总之也不会坏掉...
怎么接..图片看不出来,继续拆.别拆坏就行.怕玩具有胶粘部分是不能拆的。
开关是管子里白色按钮的话,只能告诉你继续拆........

楼主:
实在不敢拆了把线挑出来试了试短接无法启动了

网友:
那个是接受机的启动开关吧???

网友B:
应该是接受的开关看下用的线经就知道了如果是动力电流通过线会粗些

楼主:
连接的电线比较细应该是接收机的电源......
哪位有双驱改装的例子谢了

楼主:
谢啦,哪位能帮我找一下双驱的改装

网友:
这船是不是有75CM左右?没什么参照物,看不准.
真有这么大的话改起来投入就大了哦

楼主:
57CM应该是,楼上很神奇75CM
只是想知道双驱如何入手呢

网友C:
你把线挑出来接在一起就OK了
我也有这船!我改了单桨的!

楼主:
麻烦楼上给个改装的例子

楼主:
谢谢大家。。。。。。只是求个例子举手之劳造福大众

楼主:
请问这船最简单的改法是什么躲系和轴系都哪里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