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機冒烟!

楼主(2008-08-24):
z power电機二手收回來,飛了二次就不想動,再推油就冒烟,电線外的膠套都溶掉,相信超過100℃
有否大大知道原因及補救方法!
相片不大清楚,裏面的銅線有点焦!

网友A:
是轴承问题还是内部短路?
線焦了的话重绕下线圈

楼主:
有否方法拆開一看?

网友B:
重新绕线吧

网友C:
这东西好拆啊!嘎嘎!一 用力就可以拆的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