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180装机过程求救~!帮忙啊,在线等~!

楼主(2008-08-24):
大侠啊~!有装了180的吗?我的平衡杆太粗插不过那个铜球啊。。。。你们的有吗?怎么解决啊???在线等啊~!

楼主:
你们的不会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副翼杆两头都过不了?

网友:
可以把螺纹锉平一点,那个螺纹有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锉平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180还没到

网友B:
我的正好啊。。。。就是有螺纹的地方不能直接穿过去,和上螺丝一样拧过去就行了啊。。。。
我遇到的毛病是悬浮铜球上的顶丝不能完全把副翼锁死。。。转副翼副翼杆会一起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正好啊。。。。就是有螺纹的地方不能直接穿过去,和上螺丝一样拧过去就行了啊。。。。
我遇到的毛病是悬浮铜球上的顶丝不能完全把副翼锁死。。。转副翼副翼杆会一起转。。。

一样一样,只好安慰自己那个受力不大。。。
还有旋翼头上的轴承夹不紧,使劲就会出来,怀疑飞到一半就要脱落

网友:
没有几个人的铜套 每个都能顺利穿过去, 搓一下吧

网友:
我用开孔器上了,那个眼是有点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