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DIY的飘飘机

楼主(2008-08-24):
自己没事做的,以几天试了试,做的有点重,动力有点不够,另外就是重心太靠后,没办法只好把电池放到最前面,重心还没调过来,本来想用7.4V的锂电,现在没办法只好用11.1V的锂电飞还好点
翼展780mm     总长860mm(有点长啦)     配180直驱动力
存在问题:动力偏小,重心靠后调不过来,再不行就只好把碳杆剪短一点了............

网友:
啊,马达是不是从LAMA上拆出来的那些啊。

网友:
电池绑在前头最下面,有点危险。不过看楼主注册时间,应该没问题吧。赫赫

楼主:
我也不想让电池装在哪,没办法,都是为了调整重点,装到上面不好看,另外动力有点小,大家说说配个啥动力好呢,重量我没称,可能,好象,大概,应该超过250克吧

网友A:
怎么感觉象是能散架似的.......

网友:
1 机头太短  2 电池放的地方不对,你那么放只要一炸机电池肯定坏 3 动力不足最好换无刷 你的这个180是肯定不行

网友:
180,,,,厉害,测试一下推力

网友:
功角真大呀! 估计抬头厉害!

网友B:
好象不应该是上将做的JJ

网友:
汗,电池放上面也比放下面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象是能散架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象不应该是上将做的JJ

网友:
10秒烧电机

网友:
很久以前...
傻猫的180.8.4V能上320g推力..
看你怎么配了

注册时间不能代表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