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焊机电路,以前保存的资料,但没试过

楼主(2008-08-24):
B2是降压变压器。AB2整流桥、单向可控硅SCR、单结晶体管UJT、电阻R2、R3、R4、R5、电容C2及电位器RP构成了焊接电流无级调节器。直流电流表A用于间接指示焊接工作电流大小。刚与LED组成电源指示电路。小型变压器B1、整流桥AB1、电容C1以及风扇M构成了散热系统。

</DIV 器件的选择及测试
降压变压器B2选用300W 以上的220V交流电源变压器,拆除原次级绕组线圈。另用0,5平方厘米以上的铜质电缆线在变压器上绕6~10匝,确保输出电压约为4V即可。
单结晶体管选用BT33F,单向可控硅选用CR10AM,散热风扇使用常见的直流12V电脑风扇,变压器B1次级取10V即可。电阻要选2W 以上的,FU 选250V、4A的保险丝。考虑次级输出的电流较大,焊把导线应采用紫铜芯线,并要有足够的截面,以保证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因过载而发烫。
三芯插头接好220V市电,将电源开关K闭合。电源指示灯LED点亮。同时散热风扇开始运转工作,转动电位器RP旋钮,调节好合适的焊接电流,即可进行焊接作业了。注意:金属工件直径不能大于3mm或厚度不大于0.5mm,焊接时要保持工件平稳,可用老虎钳等夹具将一焊把固定在一工件上,另一焊把接触另一工件,待金属熔化后断开一个焊把电极即可。

网友:
电流点焊机!!!

网友:
能否改为电弧焊?

网友:
应该不能改为电弧焊,与电弧焊的原理不同。

网友:
这个资料我早就有了 就是找不到大功率的变压器

网友:
大功率的变压器难找呀

网友:
i不知道行不,还得找头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