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JR9X的屏上加装背影灯.谁有办法?

楼主(2008-08-24):
如题.JR9XII纪念版的屏上就有背景灯.想在JR9X上加装这背景灯有什么可行的办法?

网友A:
需要特殊材料,否则效果只能作到N年前的BP鸡程度.需要的是GBA加背光用的那种扳子,效果对于GBA不算好,但是对于9X算相当不错.
只知道需要什么材料,接线就不会了.不知道内部那里有足够电压并且能提供足够电流..控制芯片需要一定电子基础了.我0基础OTL..高手继续发言...

网友B:
粘个小电筒弄成外打光:))

网友C:
国外早有研究,在rcgroup,但是目前还没有好的办法
灯不是问题, 主要是控制型号不好搞, limit版的多了一部分电路,主板程序也可能不同

网友D:
简单 到手机维修点 去要几个报废的 彩色屏幕 在上边 拆几个 管子加进去

网友C:
楼上想的太简单了,控制呢?

网友E:
控制上,加个高压条驱动灯管就完了,但是估计只能手动开关了。
在TAOBAO搜索液晶驱动板,都有卖的

网友F:
加装容易失控,,灯是有干扰的,

网友G:
何苦呢,还是多花点心思练习技术!!